[已解决] 请问apm2.8第六通道设置问题

楼主(2017-05-11):
大家六通道一般做什么啊,看到有有loiter speed这个是随时调整留待模式下飞行速度的吗?是用旋钮控制六通道最大范围?也就是1、2通道遥控器最大值?

网友:
六通道都是用来调节云台俯仰的,或者用来手动调参的时候用!

网友A:
有关飞行速度什么的,最好就是通过摇杆控制,更安全点,不然你设个开关,不小心拨到了或者转到了一个地方,你都不知道还纳闷飞机怎么了
想旋钮类的开关可以用来控制云台动作等需要比较顺滑的控制,开关用来控制带档位的,比旋钮方便,因为一个档位到另一个档位的话是有一段行程的,用旋钮反而浪费了还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飞行速度什么的,最好就是通过摇杆控制,更安全点,不然你设个开关,不小心拨到了或者转到了一个地方, ...

误会了,我是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可以设置留待模式下的最大速度,可以用于新手控制仰俯、横滚的最大范围,从而调解遥控器形成内的灵敏度,易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