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0vsen是指?可以不用原配osd接f3集成的osd吗?

楼主(2017-05-11):
1190vsen是指?可以不用原配osd接f3集成的osd吗?还有1190的vcc是指?

楼主:
我的是f3豪华版osd集成

网友A:
接线定义看图,vcc接电源,支持5v~35v范围供电,用于给摄像头供电;vsen接动力电,用于摄像头检测动力电电压,直接叠加到图像上。摄像头提供的osd和飞控集成osd功能和信息叠加位置可能有冲突,建议通过摄像头配套的osd设置版关闭,只使用飞控集成osd功能,但是需要在飞控地面站中配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线定义看图,vcc接电源,支持5v~35v范围供电,用于给摄像头供电;vsen接动力电,用于摄像头检测动力电电 ...

Vcc的电压是5v,我用电表测过
另外这个发射器跟摄像头看电压输入要求,我的发射器就是7v到24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cc的电压是5v,我用电表测过
另外这个发射器跟摄像头看电压输入要求,我的发射器就是7v到24的

1190是摄像头型号,这个摄像头vcc是vcc in,给摄像头供电的,您测量的电压是电源电压,摄像头本身支持输入电压5~35v,图上已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定义看图,vcc接电源,支持5v~35v范围供电,用于给摄像头供电;vsen接动力电,用于摄像头检测动力电电 ...

请教一下,怎么关掉自带的os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190是摄像头型号,这个摄像头vcc是vcc in,给摄像头供电的,您测量的电压是电源电压,摄像头本身支持输 ...

請問是接這個vcc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怎么关掉自带的osd

有两根线将摄像头接上配套的osd控制板,摄像头供电,具体操作方法请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是接這個vcc嗎?

可以,这个是直连电池的,推荐接板子上标注gnd和12v的那个ubec输出焊盘,这个分电板ubec稳定性还可以,接这个可以减少图像波纹,尤其是使用电调带有刹车功能并开启的情况下。如果图传发射有电源输出的话,可以图传接分电板12v或者5v的ubec焊盘,摄像头vcc和对应的gnd接图传,接线相对整洁些,但是要看好图传和摄像头的工作电压是否合适。

网友:
VSEN就是电压检测,1190最后一根浅蓝色线焊接在主电路任意一个正极,在摄像头自带的OSD上就能显示电压了。长按OSD控制板四个方向键会出现针对名称,电压检测,开机时间的设置菜单,按中间键保存。电压检测调整完位置按键保存后,数字会闪,这时根据万能表测量准确的电压即可校准摄像头电压检测。可惜只显示小数点后一位,马马虎虎能用。搞不定外接OSD的可以省去麻烦了

网友D:
VCC自然就是接动力电的正极咯,5_35伏随便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C自然就是接动力电的正极咯,5_35伏随便接

谢谢哥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哥们

你的飞控带了OSD,想关闭摄头的OSD也是长按上键,关闭这三项即可,不过F3的名称显示不如摄头的字体效果好,可以考虑保留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