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油门行程校准正常,断电后,再上电。又得重新校准,先有两个问题求解:

楼主(2017-05-11):
①飞控记不住油门行程。
②电调校准后地面站usb,,数传都连不上。
。。。。。其他校准什么的都是标准操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什么鬼,你是校准电调吧,电调校准新版的是在地面站校准的。或者老版本的就直接手动校准就可以了

网友A:
你是不是忘了长按安全开关。。。不按安全电调收不到信号就会一直滴滴声,你这灵魂走线看得我脑袋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忘了长按安全开关。。。不按安全电调收不到信号就会一直滴滴声,你这灵魂走线看得我脑袋痛

我又回头看了一下 脑袋也疼了 。。。

网友B:
规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划一下

已经好了。

网友C:
玩了两年的apm还算好吧,如今已放弃开源,玩了NAZA飞控,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了两年的apm还算好吧,如今已放弃开源,玩了NAZA飞控,省心~

我已经解决了。哈哈

楼主:
pix在调的过程中有很多奇葩问题,有时候你的操作都正确,还是不行。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接线,操作,一定要对,地面站一定要下正版,不断地去排除问题,有时候环境也有影响。(光流定位时飞思卡尔赛道影响罗盘校准)。最后,大家只要坚持,一定会成功!

网友D:
淡定,淡定,淡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淡定,淡定,淡定……

该淡定的时候要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