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系列之1s充电器1拖3成本不到4块RMB

楼主(2017-05-12):
只为转点积分 ,有一分算一分!
  喜欢diy的朋友一看便知 此充电器是由3块4056充电模块并联组成 ,  专为小飞机小4轴1s电池充电完全够用,网上卖的几块钱一个的1s充电器也是用的4056充电芯片,网上买一个的钱可以自己做个1拖4了 !

   做之前本打算做成一个外场12v3s充电, 最后还是失败了,  有行家能有办法利用这种芯片做成外场3s充电方法吗  发扬diy精神啊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简单点就是:每个4056模块前面,加个DC-DC的电源隔离模块。就能实现用4056平衡充3S了。
不过价格嘛就...

网友A:
搞个车充不就行了?

网友:
要4个dcdc隔离模块

网友:
为你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车充不就行了?

模块前年加三个独立车充?

jon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前年加三个独立车充?

搞个好点的应该一个可以了 接个鳄鱼夹就行了

网友B:
还是我给你个便宜的办法吧,老的手机充电器输出5V1A的3个接在模块前边就行,我都是在废品站收的,3个也就一块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我给你个便宜的办法吧,老的手机充电器输出5V1A的3个接在模块前边就行,我都是在废品站收的,3个也就一 ...

我试过这种方法  输出端始终会是1模块的负极接2模块的正  ,但这样接在一起后1模块的指示灯就已经绿灯了  就不能像b3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