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款迷你麦克风

楼主(2017-05-12):
这种小型麦克风,请问如何与图传的音频信号线连接?直接用正极输入么?好像不对

网友:
老晋正解。

网友A:
这种麦克风叫驻极体,必须要要接个放大电路,否则自身的输出信号很微弱,接到图传上是没有用的。
TB现在有带放大电路的麦克风,几块钱一个的就可以用来接到图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麦克风叫驻极体,必须要要接个放大电路,否则自身的输出信号很微弱,接到图传上是没有用的。 ...

噢!谢谢!
请问有没有哪种合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谢谢!
请问有没有哪种合适的?

TB现在有带放大电路的麦克风,几块钱一个的就可以用来接到图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现在有带放大电路的麦克风,几块钱一个的就可以用来接到图传上。

搜索关键字是什么?还望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搜索关键字是什么?还望指教

麦克风放大器模块声音模块MIC麦克风模块MAX9812语音模块咪头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麦克风放大器模块声音模块MIC麦克风模块MAX9812语音模块咪头模块

谢了哈!!!

网友:
这种不行 某宝那种带放大电路的也不一定行
很多都不带降噪 我试过 录出来全是噪音根本听不到

网友:
黑的负极 红色接图传音频接口

网友:
麦克风正接图传音频输入然后公共地

网友B:
接上可以做监听穿越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上可以做监听穿越机了!

想多了,你能听见的全是桨躁,唯一的作用就是油门调节等动作的时候能听到熟悉的电机声,不然感觉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多了,你能听见的全是桨躁,唯一的作用就是油门调节等动作的时候能听到熟悉的电机声,不然感觉怪怪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多了,你能听见的全是桨躁,唯一的作用就是油门调节等动作的时候能听到熟悉的电机声,不然感觉怪怪的 ...

其实就是用来听听桨的呼呼声,听得到逼逼响而已啦

网友:
买个咪头就好了

网友:
单独的这个没有用的哇,我之前哦弄过,不起作用,买成品咪头

楼主:
根据2楼大神的建议,买了这个,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