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 F4飞控

楼主(2017-05-12):
刚刚入了一款f4飞控为啥刷固件不成功呢,一直在那里不动,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然后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如果这样还刷不进,恭喜你,板子坏了

网友:
我感觉,多半是设置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肯定没问题啊,先看看有米有sbus输出设置好,然后再搞飞控吧。F4我已经搞了好几块板子了,用的都很好 ...

没戏,还是不行,我用F3能用,F4与我无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J5这个还是有点困难,我再仔细看看,现在换了个F3,基本能用,证明遥控没问题

遥控肯定没问题啊,先看看有米有sbus输出设置好,然后再搞飞控吧。F4我已经搞了好几块板子了,用的都很好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wiki/Board---OMNIBUSF4

改J5这个还是有点困难,我再仔细看看,现在换了个F3,基本能用,证明遥控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我控跟接收机问题,我在用富斯6x控,跟IA10B 接收机。卖家说别人都能连上,我现在买一个IA6B接收 ...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wiki/Board---OMNIBUSF4

重新查看了一下Betaflight 的维基百科,这个Omnibus飞控有更新,主要是V3,V4版本的飞控 默认的RX接收机改成了UART6接口,不能用UART1。
然后3.1.7固件下,LED灯带的信号针脚修复,但是与PPM接收机信号的时钟信号冲突,还需要用resource命令修改针脚输出,详情可以查阅上面网址,有具体操作过程。

网友:
没有用过,请高人讲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我来帮你拔,是这样,

omnibusF4,虽说板子多,但是我认为基础的只需要集成osd就可以了。看你的需求 ...

会不会是我控跟接收机问题,我在用富斯6x控,跟IA10B 接收机。卖家说别人都能连上,我现在买一个IA6B接收机看看,再不行只能换控了!

网友C:
打开无重启顺序
其他选项全部关掉

网友D:
先把所有驱动装好了,然后在线下载文件烧录或者手动下载再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所有驱动装好了,然后在线下载文件烧录或者手动下载再烧录

下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无重启顺序
其他选项全部关掉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你这算好的,我刷进去后,接收机连不上飞控,那叫一个悲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算好的,我刷进去后,接收机连不上飞控,那叫一个悲剧啊

哈哈哈恭喜恭喜

网友:
使用DFU工具刷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算好的,我刷进去后,接收机连不上飞控,那叫一个悲剧啊

上个帖子回复你拉,多半是接收机模式跳线选择错误。。。你都没找到跳线在哪。。。

网友:
烦请查阅这个教程,这是针对STM32芯片的通用刷机办法,只要支持DFU模式的板子,全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刷写,百发百中!
F3EVO,和Omnibus方案的飞控,我已经用这个方法刷了无数回,成功率100%

F3的芯片,因为没有所谓的DFU模式,直接地面站强刷就行了。(其实也有专用的刷写工具,但是一般没啥用得到的机会)

http://www.moz8.com/thread-81557-1-1.html

[资料教程]Betaflight基础-刷写F3 EVO 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帖子回复你拉,多半是接收机模式跳线选择错误。。。你都没找到跳线在哪。。。

我的是这个,根本没有跳线一说

网友:
你买到的是最不好识别的一种omnibusF4。。。。这是omnibusF4 pro 带气压计,带6000陀螺仪带电流计
你给的图是0A pro V2版本,还有一个是0A/02也就是pro v3版本。
这的确是我搞错了,默认uart1带反相器。

网友:
不过最好看一下,一共三个版本,V2,V3,和山寨版。
反正Ibus测试过没法通讯上,只能选择sbus或者ppm。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Omnibus F4 pro V3版是带ppm/sbus 跳线的。
那么可以肯定你买到的是V2版,是不是另外盗版的V2要请你对照一下截图。
V2版本没有sbus/ppm选择跳线,sbus只能连接到uart1

网友A:
现在V2版本的已经下架了,资料也下架了,抱歉没能帮上你的忙,你自己多尝试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V2版本的已经下架了,资料也下架了,抱歉没能帮上你的忙,你自己多尝试一下吧。

我买的应该是v2 clone, 又买了一个,还是clone, 纠结死了
现在还是这个问题!无法自拔!
兄弟能不能再找找看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应该是v2 clone, 又买了一个,还是clone, 纠结死了
现在还是这个问题!无法自拔!
兄弟能不能再找 ...

好,我来帮你拔,是这样,

omnibusF4,虽说板子多,但是我认为基础的只需要集成osd就可以了。看你的需求,集成电流计我觉得很麻烦,因为需要从分电板拉一根至少AWG12那么粗的线过一下,并且电池接头的连在飞控上,维修都很麻烦。
我的建议买带osd,最多再买带sd卡的omnibusF4就可以了。

电流计可以买带电流计的分电板,然后只需要接一根很细的信号线到飞控就可以了。

因为V3 pro的板子老外就改了好几版,国内估计抄糊涂了。

网友:
现在靠谱的omnibusF4 ICM,或者omnibusF3 V2,V3都有很多了

网友:
F4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