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叠mos可行吗?

楼主(2017-05-12):
买了个2s的接收板带电调的,我想问一下叠mos可以增大承受电流吗?还有就是同型号mos不同批次的可以叠一起吗?

网友A:
叠可以的,我试过两次,一个萝莉的,一个是商品控的,没啥问题,不过下面那片散热是个事,单片换更大电流的型号吧

网友:
可以叠,但是不好焊 我飞线焊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可以的,我试过两次,一个萝莉的,一个是商品控的,没啥问题,不过下面那片散热是个事,单片换更大电流的 ...

可以更换型号?现在这个是4606可以换成什么,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单说电调本身,可以叠,不过你这个板子不好说,因为输入端到输出端的铜皮走线够不够还不确定呢,再说这个小接收板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说电调本身,可以叠,不过你这个板子不好说,因为输入端到输出端的铜皮走线够不够还不确定呢,再说这个小 ...

就是带小无刷的kv高了会烧所以想试试叠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