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云台和图传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7-05-12):
Matek分电板 用的6S电池 分电板提供一个12V
看说明书写用6S电池不让接入云台图传等高能耗设备
咨询卖家后6S这个用分电板12V基本就是废物 让我装个降压稳压模块
问题:
现在需要接两个设备
12V云台
12V图传
降压稳压模块的输入端接6S电池还是接分电板上的12V
要是接电池的话 是不是直接焊接在电池的输出端

下图用第一个就需要买两个 用第二个买一个就可以了 哪种好

网友A:
直接接电池,分电板有多余的接电调焊盘也可以焊那里,也可以焊在分电板输入那里,本质上都是并联。第一个没有标注支持电流大小,看满不满足云台和图传的供电要求,如果满足也可以只用一个,云台和图传并联到输出端就可以了。省事就第二个,图上看第二个双路都支持3a供电,更稳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电池,分电板有多余的接电调焊盘也可以焊那里,也可以焊在分电板输入那里,本质上都是并联。第一个没 ...

谢谢 我的电池是直接焊接在分电板上的 电调也焊接在分电板 是不是就等于把分电板和模块并接在了电池的输出端

网友B:
接分电板的6S供电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分电板的6S供电端

好的 谢谢大神指导 请教这样连接图床会被干扰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大神指导 请教这样连接图床会被干扰嘛

一般不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的电池是直接焊接在分电板上的 电调也焊接在分电板 是不是就等于把分电板和模块并接在了电池的输 ...

分电板只是相当电线,内部所有正极相当于在一条线上,所有负极在一条线上,电调对应焊接上后,等效于所有电调正极接在电池正极上,负极都接在电池负极上,即并联在电池输出上。模块如果焊在分电板对应正负极焊盘上的话也是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电板只是相当电线,内部所有正极相当于在一条线上,所有负极在一条线上,电调对应焊接上后,等效于所有 ...

明白了 非常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