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f4飞控

楼主(2017-05-12):
刷玩固件为啥连接不上电脑,耍我之后显示的com1,就是连接不了      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按住飞控的boot按键不放,与电脑连接
下载zadig软件到电脑,安装驱动,成功后betaflight右上角会提示DFU,而不是COM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飞控的boot按键不放,与电脑连接
下载zadig软件到电脑,安装驱动,成功后betaflight右上角会提示DFU, ...

开始是guf刷好网络固件之后就变成了com

网友B:
一百多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百多还不错

一百多的不行吗?

网友:
变体板子 看看有没有阉割掉usb接口 要不然只能用虚拟接口

网友C:
我的也是,死活连不上,就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死活连不上,就退了。

现在搞好了,但是接收机连接上去红一直闪烁,无法连接遥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搞好了,但是接收机连接上去红一直闪烁,无法连接遥控

怎么搞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搞得呢。

不知道还没搞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还没搞好呢

如果你是XM接收机,建议用Taranis X9D刷写一下最新的固件,能够解决大部分对频对不上的问题。

网友:
祝你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