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B6不能校准电压和放电电流,懂得大大帮帮忙。

楼主(2017-05-12):
求助。
我的B6刷过无限校准电压的固件,前几天锂电充电老是第二节很高4.25,第一第三只有4.16V,就想校准电压。但是出现了错误,显示屏图如下
多次开关机还是这样,于是上网刷了2.0的固件。电压校准和充电电流校准都通过了,但是放电校准的时候,B6和万用表都没有电流显示。只能再刷回原版。
还有,我的B6不能放电。在放电的时候,放电电流一直是0.是不是不能通过放电电流校准是这个原因?
希望有懂得大侠帮帮我,实在没钱买新充电器。身患怪疾,只有这点爱好了。

楼主:
求助泡泡老师或懂B6的大大,不能电压和放电电流校准。

求助。我的B6刷过无限校准电压的固件,前几天锂电充电老是第二节很高4.25,第一第三只有4.16V,就想校准电压。但是出现了错误,显示屏图如下
多次开关机还是这样,于是上网刷了2.0的固件。电压校准和充电电流校准都通过了,但是放电校准的时候,B6和万用表都没有电流显示。只能再刷回原版。
还有,我的B6不能放电。在放电的时候,放电电流一直是0.是不是不能通过放电电流校准是这个原因?
希望有懂得大侠帮帮我,实在没钱买新充电器。身患怪疾,只有这点爱好了。

网友:
我都不敢刷卖了

网友:
我没刷,因为没好的万用表校准

网友A:
帮不上忙,b6我的都是丢在角落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不上忙,b6我的都是丢在角落吃灰中

土豪,哎,我是屌丝。

网友:
推广

求助。我的B6刷过无限校准电压的固件,前几天锂电充电老是第二节很高4.25,第一第三只有4.16V,就想校准电压。但是出现了错误,显示屏图如下
多次开关机还是这样,于是上网刷了2.0的固件。电压校准和充电电流校准都通过了,但是放电校准的时候,B6和万用表都没有电流显示。只能再刷回原版。
还有,我的B6不能放电。在放电的时候,放电电流一直是0.是不是不能通过放电电流校准是这个原因?
希望有懂得大侠帮帮我,实在没钱买新充电器。身患怪疾,只有这点爱好了。

版帮他把

网友:
推广

求助。我的B6刷过无限校准电压的固件,前几天锂电充电老是第二节很高4.25,第一第三只有4.16V,就想校准电压。但是出现了错误,显示屏图如下
多次开关机还是这样,于是上网刷了2.0的固件。电压校准和充电电流校准都通过了,但是放电校准的时候,B6和万用表都没有电流显示。只能再刷回原版。
还有,我的B6不能放电。在放电的时候,放电电流一直是0.是不是不能通过放电电流校准是这个原因?
希望有懂得大侠帮帮我,实在没钱买新充电器。身患怪疾,只有这点爱好了。
推广

求助。我的B6刷过无限校准电压的固件,前几天锂电充电老是第二节很高4.25,第一第三只有4.16V,就想校准电压。但是出现了错误,显示屏图如下
多次开关机还是这样,于是上网刷了2.0的固件。电压校准和充电电流校准都通过了,但是放电校准的时候,B6和万用表都没有电流显示。只能再刷回原版。
还有,我的B6不能放电。在放电的时候,放电电流一直是0.是不是不能通过放电电流校准是这个原因?
希望有懂得大侠帮帮我,实在没钱买新充电器。身患怪疾,只有这点爱好了。
推广

求助。我的B6刷过无限校准电压的固件,前几天锂电充电老是第二节很高4.25,第一第三只有4.16V,就想校准电压。但是出现了错误,显示屏图如下
多次开关机还是这样,于是上网刷了2.0的固件。电压校准和充电电流校准都通过了,但是放电校准的时候,B6和万用表都没有电流显示。只能再刷回原版。
还有,我的B6不能放电。在放电的时候,放电电流一直是0.是不是不能通过放电电流校准是这个原因?
希望有懂得大侠帮帮我,实在没钱买新充电器。身患怪疾,只有这点爱好了。

网友:
检查背面的Z44放电管是否正常,对应面放电电阻是否开路。有些是8脚贴片MOS管,其实都一样。

网友:
心累的时候,换个角度看世界;压抑的时侯,换个环境深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