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飞控玩车

楼主(2017-05-12):
今天用APM飞控装了一辆车,遥控器和地面站上都设置好后,车上电飞控自检完成后方向舵就不动了,不知道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原来车也可以装飞控啊。。。舵机不动作。。。感觉是不是因为解不了锁啊。,。。

网友:
没接触过

网友:
连上地面站看看

网友:
车也是自己做的?

网友:
这个厉害   赞一个

网友:
刷了车的那个版本固件

网友:
牛逼了顶一个,

网友:
我也想试试放车上

网友:
想请问下LZ车用的有刷还是无刷?我也想用apm装个车

网友(2020-07-22):
大佬 有APM无人车的固件吗发一下 谢谢

网友:
要刷车固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