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了uart3的data。现在连接不了飞控

楼主(2017-05-12):
刚才用cf调参,手贱把端口的uart1的data关了,打开了uart3的data。现在连接不了飞控,固件也刷不了,但飞控的LED灯亮了。F3飞控

网友:
重新开始,刷

网友:
BOOT短接,重新烧写固件

网友:
要换端口才能联上

网友:
改成bf 把

网友:
短接boot,然后重新刷固件,不行就把那些全部点上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