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电调软件求助

楼主(2017-05-12):
大家好,新人初组穿越机。飞控cc3d,组装好之后下载BLheli设置电调,但是却无法连接,错误如下。已知COM口没有问题,驱动已经安装(stm32和cp210),系统win10,电调是好盈30Amini,地面站根本没有打开(地面站openpilot是可以识别飞机的,可以调参,电机能转)。不知道有没有大神遇到类似的情况,如何解决?多谢多谢!之前在贴吧发过一贴,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复,在这里再发一贴,打扰各位飞友了……

楼主:
连上是这个样子的,好久了没解决

状态

网友A:
飞控不行,换飞控吧

网友B:
遇到过这个问题,换了一根良好的USB线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不行,换飞控吧

不是行不行啊,是现在无法调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这个问题,换了一根良好的USB线解决……

哦哦,我去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这个问题,换了一根良好的USB线解决……

虽然其实我买的USB线还是挺好的~

网友C:
cc3d不支持给电调刷程序或者调参,f3才支持的,你这个只能一个个电调单独接电脑调

网友D:
不用试了,cc3d不行,必须f3以上,而且还得先确定电调一定得是behile固件,如果不是,还得单独每个先刷了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行不行啊,是现在无法调电调

你的飞控和电调无法通讯,调什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不支持给电调刷程序或者调参,f3才支持的,你这个只能一个个电调单独接电脑调

原来这样啊!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试了,cc3d不行,必须f3以上,而且还得先确定电调一定得是behile固件,如果不是,还得单独每个先刷了才 ...

谢谢大神回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控和电调无法通讯,调什么调

Soga,谢谢啊!

楼主:
感谢各位飞友的提示,谢谢了!

网友:
路过帮顶 ,希望有大神帮你!

网友:
端口开错了吧,你把那个软件界面截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