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组机求助

楼主(2017-05-12):
请大神告知一下matek的尾灯带bb响的,f3豪华版飞控集成osd的vbat要不要连接,怎么连?x9dp怎么对频?xm+的接收。

网友A:
将飞控板上的电源VCC,GND,接到Vbat+,和Vbat-,作为F3飞控监测电池电压的输入。
X9D plus taranis,进入控的设置页面,选择bind对频模式,并正确选择接收机支持类型D8,D16,LR,等等。
并将接收机XM+置为对频模式(我没用过这个迷你接收机,通常是按住开关上电),对频成功接收机指示灯绿灯快闪,然后控断电上电,接收机断电上电,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飞控板上的电源VCC,GND,接到Vbat+,和Vbat-,作为F3飞控监测电池电压的输入。
X9D plus taranis,进入 ...

接飞控?飞控不是5v供电吗?

网友B:
vbat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带分电板功能的飞控,vbat直接连电池,不带的话可能是留给接图传独立供电电池,显示图传电池电压的,相当于独立osd上的bat2。不确定您用的是哪一种,建议看下说明书,没有的话看下购买链接中的详情,或者搜索同款。
对码方式为:开控,短按menu,进入模型列表界面,建议新建一个模型,之后按page键,进入模型设置界面,即model setup界面,移动光标至Internal RF部分的mode上,如果是off或者不为D16(xm+接收机工作在D16模式下),短按ent后,通过+-调整至D16后再次短按ent键确认,再将光标下移至[BIND]上,短按ent,控会隔一段时间发出滴滴滴声音,说明进入对码模式。这时候按住xm+接收机上的对码键给接收机上电,对码键在天线座附近,等接收机上led闪烁则说明对码成功。之后给接收机断电,控退出到主界面,再给接收机上电,接收机上绿色led亮则说明对码成功,接收机可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at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带分电板功能的飞控,vbat直接连电池,不带的话可能是留给接图传独立供电电池,显示 ...

大神,是这个飞控,这个怎么接vbat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是这个飞控,这个怎么接vbat

直连电池正极,负极可以不连,因为飞控板上的负极是共地的。这个用于电压检测,不用电,所以线不用粗。飞控通过这个检测电池电压信息的,osd再通过飞控获取到电压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连电池正极,负极可以不连,因为飞控板上的负极是共地的。这个用于电压检测,不用电,所以线不用粗。飞 ...

多谢大神

网友:
不清楚  不过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建议多看看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