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好准备飞的,可怎么都飞不起

楼主(2017-05-13):
之前玩四轴的,看人家飞固定翼很溜。就搞了一台苏27kt板玩玩。经过大半的组装准备去飞时,就是飞不起来。油门满了都没有带不起自身的重量,确认桨都没装错的(调试都正常的)。乐迪9控,2200,30c电池 30a电调  1400kv电机

楼主:
本人中山的,希望老司机带带

网友:
大师,真不错,我也正在搞

网友:
厉害了,回头也搞搞

楼主:
待解救啊

网友:
砖家叫兽快来

网友A:
机子多重?

网友:
是否設定安裝有問題???

网友:
电机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
确定将没装反。有字的一面朝前。再确认一下油门行程。

网友:
1400kv是不是有点儿低了

网友B:
电机看起来想2212?太重了吧,而且1047桨反扭很大不适合这类机,这类机一般是高kv小桨

网友:
7寸或者8寸桨就行,kv再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多重?

没东西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看起来想2212?太重了吧,而且1047桨反扭很大不适合这类机,这类机一般是高kv小桨

是2212的,这机店主们都这样用8060桨

网友:
我用2s电池都能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东西称

别人这配置都能飞的话那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详细描述下你的飞不起来是怎么个状况?有没有练过模拟器?

网友:
没装反你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这配置都能飞的话那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详细描述下你的飞不起来是怎么个状况?有没有练过模拟器?

装了平衡仪的,用手竖起来80°然后油门满。放手飞机就是不起来。可能动力不够吧

网友:
电池1300够了

网友:
可能推力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平衡仪的,用手竖起来80°然后油门满。放手飞机就是不起来。可能动力不够吧

推重比过0.5就挺好飞了,极限0.2高手也能给你飞起来,你这机子推重比不可能低于0.5,你80度起飞。。。是在当3D机玩么?建议30度以内,然后你还是练练模拟器吧,不然就算你飞起来了也只能日地降落,固定翼和多轴难度不在一个级别

网友:
我用2212 2450kv,6寸桨,1500毫安电池,f22

网友C:
2212 1400KV 8060是标配了,没能飞起来,看看是油门行程不够,或是桨没装对,桨面有字的面要朝机头,重心抓对,肯定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 1400KV 8060是标配了,没能飞起来,看看是油门行程不够,或是桨没装对,桨面有字的面要朝机头,重心抓 ...

救教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救教教

桨面是不是有8060规格的一面?

网友:
应该比较好飞。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了。但不会飞总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