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apm罗盘校准出问题,实在找不到解决办法

楼主(2017-05-13):
2.6的apm,罗盘外置的,校准的时候情况如下
开始的时候有红点,白点圆形分布。是正常的,然后转动罗盘,红点也动,但只在一个平面动。几秒后,红点白点就消失了。
请问下,这个是我apm的问题还是罗盘的问题?手里没有其他的外置罗盘。不好判断。
多谢,进来不知为啥,设备接二连三的坏。郁闷死了。

网友:
没遇到过    顶一下

网友:
检查下罗盘线   我曾经罗盘线断了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和MP软件关,建议删除MP,然后删除MP安装目录。
重装1.3.32版本M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MP软件关,建议删除MP,然后删除MP安装目录。
重装1.3.32版本MP试试

谢谢泡泡老师,我试试看,我试过更早的1.30 1.29 都不行

网友:
3.3v电压正常不,最近吃了这个亏

楼主:
正常,3.3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楼主:
我自己逼的没法子自己找了快5转3.3的板子上去的,用到现在。

网友:
换个外置罗盘吧

网友:
或者禁用解锁检查,没有罗盘用不了返航功能

网友:
学习一下看卡看看看看卡

网友:
检查一下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