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b6充电器刷固件后不能校准放电电流

楼主(2017-05-13):
请教泡泡老师或者懂的大大们,b6刷第三方固件成功。电压校准和充电电流校准都可以,但是放电电流校准不行,万用表上根本没有显示。
我的b6不知为什么,在原来固件中就不能放电,放电电流一直是0。
没有钱买新设备啊,希望大大们帮帮我。

网友:
可以找厂家重新给你新的固件包 然后升级 再试一试

网友:
不行就只能返厂  重新校准

楼主:
这种山楂货都几年了,估计厂家都没了

网友A:
应该是充电器的放电电路,有元件损坏了,你的充电器,只能充不能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充电器的放电电路,有元件损坏了,你的充电器,只能充不能放。

多谢泡泡老师,现在已经刷回无限校准版本,但是校准电压的时候出现错误。现在充电很不平衡,中间一节要4.25v这个。。b6放电电路能修吗?上网查过b6放电电路,好像不是太复杂。但是我还是不懂。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
顶顶,抢沙发b6充电器刷固件后不能校准放电电流 充电器,固件 作者:yifenqi 9326 b6充电器刷固件后不能校准放电电流 充电器,固件 作者:yifenqi 6536 b6充电器刷固件后不能校准放电电流 充电器,固件 作者:yifenqi 5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