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版的APM完全兼容上位机Mission Planner

楼主(2017-05-14):
转自:guodaye5200  http://www.oscailia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extra=page%3D1
如有侵权,请联系我,立马删除
试飞视频:配置:

机架:F550机架

GPS:ublox-7M

电机:飓风2212 980Kv

电调:好赢 10A 无EBC输出

电池:5200mA 3S

视频

已经开始准备团购,有意者加qq群133785947一起团购PCB+BOM

基于flymaple项目修改而来,重新设计原理图,陀螺仪更换为mpu6050,完全兼容上位机Mission Planner,功能与APM完全保持一致,主控芯片采用stm32f103rct6,256k flash、64k ram,无外扩flash,移植后的代码、原理图、pcb原件,BOM完全托管于Github,欢迎关注我的github
Overview

1.      搭建编译环境

2.      获取源码

3.      编译固件

4.      使用J-flash通过jtag口烧写固件

5.      使用串口工具测试硬件

6.      串口连接Mission Planner

7.      使用Mission Planner设置飞行参数

8.      连接接收机、电调动力装置进行试飞

搭建编译环境

关于环境的搭建这里不做详细描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1.      安装虚拟机(VMware + ubuntu)

2.      配置交叉编译工具(arm-none-eabi-)

3.      安装Git版本控制

关于上述详细步骤可以在谷歌度娘上寻找详细教程

获取源码

1.      使用网页打开https://github.com/ShilinGuo520/flystm32_ardupilot

2.      克隆该项目到本地将github上的工程克隆到本地克隆完成后的目录文件

编译固件

1.      到libmaple/目录下运行make jtag生成maple的库文件

2.      到ardupilot/ ArduCopter/目录下运行make flymaple

3.      编译完成后将在/tmp/ArduCopter.build/目录下生成

ArduCopter.elf

ArduCopter.eep

关于编译,可以直接运行./make_sh.sh 将自动完成上述步骤,并且生成ArdCopte.bin到当前目录,ArdCopre.bin文件是纯二进制文件不含带地址信息,在烧时需要手动添加地址

使用J-flash通过jtag口烧写固件

关于J-Flash如何安装这里不做详细描述,可以在谷歌百度上寻找详细答案

1.      将maple-lite与jlink使用SW模式连接,并且供电

2.      打开并且配置J-Flash为SW下载模式

3.      烧写固件(将编译生成的ArduCopter.hex或者ArduCopter.bin拖入J-Flash工具)

4.      输入F7工具自动下载固件

5.      固件下载成功,断开连接

使用串口工具测试硬件

1.      将maple-lite通过串口连接到PC

2.      使用串口工具连接maple-lite

上图是由于进入了正常启动流程,通信内容为Mavlink的非ASCII码的输出,所以显示为乱码,对maple-lite重新上电,并且在5s内输长按空格键,将进入命令行模式:

3.      在命令行模式下输入test,进入test

4.      选择相应的测试项目进行测试(主要测试项为:baro、compass、ins)这里以ins为例:

可以看到首先进行初始化,然后输出对应的值,晃动maple-lite值会随之变化,表示Gyro传感器工作正常,其他硬件测试方法类似,测试完成后进行MissionPlanner连接前需要重新上电

串口连接Mission Planner

硬件测试完成后,接下来使用Mission Planner连接maple-lite,硬件连接和上述方法一样

1.      打开Mission Planner,选择串口号、设置波特率

2.      点击CONNECT连接maple-lite

连接过程中的读取参数,在连接完成后,可以看到参数显示、ins输出

使用Mission Planner设置飞行参数

上述连接完成后,即可进行飞行参数设置、compass校准、ins校准(目前还存在bug)、遥控器校准等,使用方法和APM完全一样

连接接收机、电调动力装置进行试飞

1.      接线说明(参考下图):

2.      SW调试下载接口(参考下图):

附:装机图

网友:
飞的还挺稳。

貌似不能够接外置罗盘的GPS,内置罗盘不太放心。

最好设计个壳子,气压计裸露也不好。

网友:
看着挺复杂,不过想学学

网友:
8位转32位,应该性能会有提升,怕是固件直接用mp刷,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只能用APM旧固件就浪费了

stm32F1的芯片,价格下降了,性能提升了

网友:
感謝指導......受益良多

网友:
这个必须顶11111111

网友:
我还以为转换成keil编译环境中了!顶一下

网友: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貌似太高深了,不暇顾及。

网友:
感觉是用f103rct6最小系统+GY87…有原理图吗?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7-08-04):
只能输出4路?apm的外设,gps,数传那些接口呢?

网友:
气压计用上了 BMP180 吗?精度应比 MS5611 差吧?
Flymaple 一直火不起来,其实既用 STM32 何不直接玩 hawkpix 呢?
这个 APM 最高亦只能跑 3.2.1 吗?

网友:
学习了,有空也开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