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威数字图传怎么样

楼主(2017-05-14):
求大神指导,欧姆威数字图传远距离图像质量怎么样

网友:
采用COFDM调制技术,0.6G频段,理论上比采用WiFi技术的其他数字图传更稳定、传输距离更远、延迟更低,更适合高速飞行的飞行器。没用过,只是从参数上看到的。

网友:
只能告诉你,成像质量好,但是受干扰很严重

网友:
一个新疆公务员到重庆出差,因补贴较少,吃了碗面,要开发票,老板问:“开什么单位?”,公务员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阿克吐别克哈萨克自治乡爱斯里色村三组民委员会申报一带一路西北综合保税区新疆边境自贸区和中哈高铁特别工作组代表阿布来提.达吾提尔肯热合曼。”,老板说:“面钱不要了,日你仙人板板,我要会写这么多字,还卖个锤子的面
!”。今天是世界微笑日,笑一笑,十年少。

网友:
没用过,不好说

网友:
数字图传,听说一卡一卡的

网友:
没有,五点八G好用

网友:
没用过啊

网友:
质量是杠杠的。

网友:
这种高档货当然我用过了,
一:重量重,发射体积大,不适合FPV类型的飞机,除非你是大型无人机。
二:图像可以,短距离没有一卡一卡的,注意是短距离
三:建议你还是别买,欧姆威也只是做做玩一玩,因为我测试的距离只有50米。    我眼睛都可以看到的地方,图传就挂了,
四:最后我二折咸鱼卖了,也不知道对方买了干嘛,也许是点错了就买回去了吧,

网友(2017-08-10):
挺鸡肋的,出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数字图传品牌,市场上大部分功率不达标,就连奥姆威的5.8g图传模拟的功率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