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数传

楼主(2017-05-14):
连上数传无法调解参数

网友:
数传没用对

网友:
右上角 断开连接
数传界面 加载设置 然后复制到远程端口 就保存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新疆公务员到重庆出差,因补贴较少,吃了碗面,要开发票,老板问:“开什么单位?”,公务员说:“新疆 ...

不要水

网友:
固件刷了吗?先将俩模块都连上电脑,绿灯常亮。点击加载设置加载参数(航空端要用刷机板连接到电脑上)。然后找到地面端模块和刷机板的端口号,分别“加载固件”刷入(固件必须相同)直到校验成功,绿灯重新常亮后即可移除使用。总括就这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新疆公务员到重庆出差,因补贴较少,吃了碗面,要开发票,老板问:“开什么单位?”,公务员说:“新疆 ...

灌鸡汤请出门左拐,别扯这些不相干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
先连电脑再上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