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姿态不平,飞控是f3。大神来帮帮忙

楼主(2017-05-14):
,飞控是f3。前几天刚买的。刷了固件之后调了pid降低了灵敏。之后发现飞机姿态不平,机头容易朝上。之后pid恢复默认发现还是不平。而且飞机容易左右前后飘,不能稳定。

网友A:
有点漂很正常,看看重心和飞控固定稳没有,还有排除振动,校准飞控,检查电机,基本上就这些地方,飞飞机等于修飞机等于检查飞机

网友:
小心手啊 看着吓人

网友:
bf CF 软件 第一页 校准啊加速度计啊。   实在不行调遥控微调。

网友:
不懂帮顶顶一个

网友:
航模虽好 安全第一

网友:
一个新疆公务员到重庆出差,因补贴较少,吃了碗面,要开发票,老板问:“开什么单位?”,公务员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阿克吐别克哈萨克自治乡爱斯里色村三组民委员会申报一带一路西北综合保税区新疆边境自贸区和中哈高铁特别工作组代表阿布来提.达吾提尔肯热合曼。”,老板说:“面钱不要了,日你仙人板板,我要会写这么多字,还卖个锤子的面
!”。今天是世界微笑日,笑一笑,十年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漂很正常,看看重心和飞控固定稳没有,还有排除振动,校准飞控,检查电机,基本上就这些地方,飞飞机等 ...

怎么调感觉都没用,开了自稳,也不能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冰都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 ...

网友C:
新手帮你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帮你顶上去!

谢谢。

楼主:
哈哈哈,已找到解决方法,遥控微调,我想我的飞机也能稳如狗的    ,还没有试,明天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懂      祝楼主快点解决

网友:
pid慢慢调

网友D:
如果在室外前后左右都飘,考虑风的元素我就得正常。如果只往一个方向飘,除了水平校准,还可以考虑飞控和遥控的中位是否一致。千万小心手看着心惊,我曾经两次皮开肉绽,手指尖差点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在室外前后左右都飘,考虑风的元素我就得正常。如果只往一个方向飘,除了水平校准,还可以考虑飞控和遥 ...

谢谢,我已解决了

楼主:
这有几个微调按钮,向那个方向飘,就按反的方向,相比以前的,我现在的稳吧很多。哈哈哈哈,谢谢各位

网友:
注意调整微调带来的的问题,如果你是摇杆解锁的话,有可能因调整微调而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