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 BABY HAWK 开DSHOT600工序

楼主(2017-05-14):
最近入手银燕BABY HAWY
拿到手先升级固件,因为BF 3.1.5较新,而且可以使用DSHOT
虽然小机用不用DSHOT没有关系
但是好歹机器是紫弹6A电调,2-6S都能用
假如在软件中直接设置DSHOT,飞机的4号电机是不会转的
所以要跳线并输入代码完成设置

1、先升级原厂的固件刷到BF 3.1.5,附件中有

2、断开连接,焊接飞控线路,借用网上一张示意图

实际原厂BABY HAWK的4号电机位置不是这里,但是没有关系,在机头左上,做跳线
4号电机中间信号线跳到PPM数据点

3、重新将飞控连接电脑,并且将电调类型选成DSHOT600,保存重启

4、在命令行 分别 输入3行代码,飞控会自动重启
resource PPM none  点击Enter
resource motor 4 A15  点击Enter
save  点击Enter

这样BABY HAWK经过以上4步就完成了DSHOT的开启

各种飞

网友A:
这样之后有什么优势?

网友:
一个新疆公务员到重庆出差,因补贴较少,吃了碗面,要开发票,老板问:“开什么单位?”,公务员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阿克吐别克哈萨克自治乡爱斯里色村三组民委员会申报一带一路西北综合保税区新疆边境自贸区和中哈高铁特别工作组代表阿布来提.达吾提尔肯热合曼。”,老板说:“面钱不要了,日你仙人板板,我要会写这么多字,还卖个锤子的面
!”。今天是世界微笑日,笑一笑,十年少。

网友:
最近风声紧,我也准备入一个了

网友:
为你顶帖,不过这么小的飞机应该感觉不到Dshot。。哈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之后有什么优势?

不要校准电调了。。。

网友:
已经上车了

网友:
PPM接收机怎么办?
飞控的PPM点已经接了接收机了,难道再复飞一条线到4号电机?会对信号造成影响不?

网友:
文章写的很好,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要PPM飞线到4号电机信号点,我想知道原因!!!!!!!

网友:
同问,有人能解决上面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