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链接接收机的线拆了,不知道

楼主(2017-05-14):
把链接接收机的线拆了,不知道怎么装回去,求大神帮助,感谢了

网友:
一副翼,二升降,三油门,四尾舵,五模式切换

楼主:
感谢众位魔神

网友:
飞控的aetr对应的1234,

网友:
通道对应正确插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

楼主:
也不知道为什么把线路恢复以后,舵机走位不准很轻,油门没有力量,再请魔神解答。谢谢

网友B:
有线序的文章,争取不做伸手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线序的文章,争取不做伸手党。

高山打鼓,不懂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