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固定

楼主(2017-05-14):
大家加的减震板飞控是如何固定的啊

网友:
3m胶粘死

网友:
扎带绑了完事

网友A:
好像多数人都是不用减震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多数人都是不用减震设备的

查看了震动好大啊
acc x    acc y都快超过5了     飞着也不大听使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看了震动好大啊
acc x    acc y都快超过5了     飞着也不大听使唤

不明白,用了减震板请问飞控上的加速度计等探测器不是灵敏度下降吗?感觉还是只有摄影减震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用了减震板请问飞控上的加速度计等探测器不是灵敏度下降吗?感觉还是只有摄影减震有意义。

我也不清楚  反正不大稳等加了减震板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