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排查

楼主(2017-05-14):
前几天炸机断了2只桨,后来发现一个电机不转了,我打算先把好的电机交换判断下电机是否正常,另外我的是dh410机架 拆起来有点费劲,关键是有螺丝拧花了。请问有经验的朋友 通常这种情况哪出问题比较多?谢谢

网友:
可以把电调直接插接收机直接控制单个电机试试,有可能线圈断了,如果有香蕉拔开三根线,不用通电,电机的任意两根线碰一块用手转电机,有阻力就说明这组线圈没问题,再用同样的方法试别一根线的线圈,都有阻力说明电机没问题。再看电调

网友:
电机一般不会坏 估计电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