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起飞加油门时,有一个电机转速不一样

楼主(2017-05-14):
pixhwak的飞控,起飞加油门时,有一个电机转速不一样,导致起飞偏,急急急!
还有一个就是扩展参数怎么改。

网友:
飞起来稳定不?

网友:
用调参软件对瓶了没?

网友:
重新核準一下電調看看.

网友:
试试校准下姿态,然后把遥控器的微调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