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ibus F4 是否跟富斯IA10B 不兼容

楼主(2017-05-14):
大咔来看。
都买了第三个飞控了,以为烧了一个F4,结果今天又买了一个,结果接收机还是跟飞控配不上。
运气差,买了个烂大街的F3,居然都是坏的,已经退回去了。
接线什么的都正常,BF软件运行没问题。
配置选PPM
端口都没有勾选

遥控器是可以的,用来直接试了4个电机的行程
输出方式也是选择PPM。

图传跟OSD那些都正常得很,欲哭无泪啊,大神救我把。

网友:
不懂帮顶,沙发是我的

网友A:
乖乖你不实字吗?I6和i6B有很大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乖乖你不实字吗?I6和i6B有很大差别的

啥意思?我控是I6X,不能用IA10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意思?我控是I6X,不能用IA10B?

不是一个系列的产品都,具体的你问问FS官网的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系列的产品都,具体的你问问FS官网的售后

他配给我的就是这个接收机

楼主:
看来还是飞控问题,这个是Pro v2 山寨版,谁有办法弄呢?

网友:
顶顶,抢沙发Omibus F4 是否跟富斯IA10B   不兼容 图传,飞控,电机,遥控器,富斯 作者:yifenqi 6005 Omibus F4 是否跟富斯IA10B   不兼容 图传,飞控,电机,遥控器,富斯 作者:yifenqi 5168 Omibus F4 是否跟富斯IA10B   不兼容 图传,飞控,电机,遥控器,富斯 作者:yifenqi 1042

网友:
不错顶顶,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我的天地飞7好像要是唉,上电之后一直闪红灯,但是接在f3上面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