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行程校准失败

楼主(2017-05-14):
好盈天行者40a 二手天九 nazalite刷v2
电调接电机、动力电、接收机第3通道,天九左手油
校准过程:
1。开控,油门最大
2。接电,电调哔哔两声,油门拉到最低
3。至此电调一直重复哔哔声(和刚接电的哔哔声一样,无变化)
4。加大油门,电调依旧哔哔(声音无变化),电机不转
整个过程电调都在重复“哔哔”,音调,间隔无变化
四个电调和电机都是这种情况。
感觉有可能遥控有问题,但在naza遥控调参时掰动摇杆,调参软件对应的通道都有变化,感觉遥控和接收之间连接没问题,求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不懂帮顶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刷好!

什么叫没刷好?

网友:
不能这样校准,看我这个帖子有详细校准流程,达亚550装机作业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63518&forumKey=9tpfmha87ozEmw4rVp

楼主:
天行者自带bec,现在不是四个电机运转不平衡,而是校准的时候电调没反应

网友B:
看说明书,我的好盈30a的和你的不一样,哔哔四声,最高油门要停留3秒以上吧?最低油门也四声。不懂zaza,为什么不接飞控调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我的好盈30a的和你的不一样,哔哔四声,最高油门要停留3秒以上吧?最低油门也四声。不懂zaza,为 ...

看的泡泡老师的视频,它是逐个校准的

网友C:
是不是通道接错了,用接收机单独校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为你帮顶了

网友D:
naza自动校准,不需要手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za自动校准,不需要手动校准

想要手动校准,而且不校准整机装好上电四个电调滴滴叫,掰杆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手动校准,而且不校准整机装好上电四个电调滴滴叫,掰杆没反应

不需要校准,你直接插上,装机后飞控第一次自检预热完后电调就已经校准了

楼主:
又买了个接收机,正在邮,感觉是接收的问题,要不然就是遥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通道接错了,用接收机单独校准

就是直接连接收机油门通道,感觉接收可能有问题

网友:
电调说明书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直接连接收机油门通道,感觉接收可能有问题

换一个接收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