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自稳模式下上升舵角正好 下降舵角有些小应该调节什么参数?

楼主(2017-05-15):
(图片)

网友A:
你装机问题吧,舵角那个拉杆孔在回中的时候应该在铰链的正上方或者正下方,如果靠后了就会一边大一边小

网友:
这个图好熟,原来今早在群里看过

网友:
顿机舵量

网友:
顶顶,抢沙发apm飞控自稳模式下上升舵角正好  下降舵角有些小应该调节什么参数? 飞控,APM,apm飞控怎么样,apm飞控的应用 作者:yifenqi 3846 apm飞控自稳模式下上升舵角正好  下降舵角有些小应该调节什么参数? 飞控,APM,apm飞控怎么样,apm飞控的应用 作者:yifenqi 596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工程师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 ...

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机问题吧,舵角那个拉杆孔在回中的时候应该在铰链的正上方或者正下方,如果靠后了就会一边大一边小 ...

舵角空位没问题   不上飞控的时候舵角可以控制的很大     一通过飞控来控制舵的翻转角度就很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舵角空位没问题   不上飞控的时候舵角可以控制的很大     一通过飞控来控制舵的翻转角度就很小了

我的意思是你遥控直接控制的时候对称吗?遥控推到两头的时候两边的角度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遥控直接控制的时候对称吗?遥控推到两头的时候两边的角度一样吗? ...

遥控直接控制的时候舵角没问题    在飞控手动模式下舵角也没问题   就是切换成自稳模式的时候用遥控输入舵角信号的时候舵角的行程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遥控直接控制的时候对称吗?遥控推到两头的时候两边的角度一样吗? ...

直接控制的时候没问题  飞控的手动模式也没问题  就是切换成自稳模式的时候遥控控制的时候舵机行程就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控制的时候没问题  飞控的手动模式也没问题  就是切换成自稳模式的时候遥控控制的时候舵机行程就小了 ...

自稳模式用遥控控制的时候你飞机是什么姿态,是水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模式用遥控控制的时候你飞机是什么姿态,是水平吗

水平   我用的是FWBA模式

网友:
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   我用的是FWBA模式

那就不清楚了,帮不到你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机械问题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