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距离变小

楼主(2017-05-15):
我昨天玩图传还能去到100多米,休息了一下再玩图传就只能到十米,全雪花,真无奈啊,以为是天气的原因,但回家试还是一样,大家有试过吗,是要换图传接收?我的小飞手跟其它的图传连接也没问题啊

网友A:
有试过同样问题,以为坏了的和商家说发回去测一下一样给我换了一个但刚开始一样问题,就放着不用了过了几个月用一下神奇可以了

网友:
手里3个熊猫图传,好用还便宜 哈哈 建议你去看看

网友B:
功放芯片烧了,或者天线接口虚焊了

网友C:
或者太热保护了

网友D:
我有时候飞完换电池后会跳频,然后就要重新搜,挺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时候飞完换电池后会跳频,然后就要重新搜,挺烦的

昨晚换了好多个频都一样,不知是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
频率没对好吧

网友:
看来我碰到的问题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试过同样问题,以为坏了的和商家说发回去测一下一样给我换了一个但刚开始一样问题,就放着不用了过了几个 ...

你这样说就是叫我放着先别玩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芯片烧了,或者天线接口虚焊了

这样~~我要折了看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太热保护了

但我回家试了还是不行哦

网友E:
电源不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不足了?

有电的啊,能看,就是距离变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电的啊,能看,就是距离变小了

量的是空载电压还是有载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的是空载电压还是有载电压?

可以简单点点吗?不明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简单点点吗?不明呢

有载电压就是加上负载以后的电压,有可能不足以使功放正常工作,造成功率下降。这个电压是有载电压。此时,断开负载,测量的电压是空载电压,与有载电压是有差值的,是一个虚的电压。
如果还不明白,请从电学的基础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载电压就是加上负载以后的电压,有可能不足以使功放正常工作,造成功率下降。这个电压是有载电压。此时 ...

我的妈啊看来学费白交了,我的是用电池直接供电的,没有接飞控,应该电压没问题吧

网友:
情况不明,只能说到这种水平了。。。。。

网友F:
可以看看这个产品的, 之前玩过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4938546650.12.eVMLok&id=527440967479

网友:
没电了,好帖子顶一顶!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看这个产品的, 之前玩过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4938546650. ...

太贵了吧`~我们这些小市民受不了啊

网友G:
有一次好端端的突然雪花 最后找到原因了 相机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一次好端端的突然雪花 最后找到原因了 相机没电了

改换新的了,几百米都没问题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