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组电池组 18650还是电芯更好

楼主(2017-05-15):
        如题fpv准备组个3s5500mah左右的电池组,两者性价比接近18650 2400mah接近8元一节,电芯5500mah18元的样子。
18650电池组能量密度更好,放电能有1000次循环而且能放到3v,不过放电量小而且怕一个电池有问题报废整个电池组。电芯重量更大,不过组装容易一些。麻烦高人指点下如何取舍
最后问下电池组是否需要安装保护板,

网友:
暴力飞还是不要18650,一般不装保护板

网友A:
具体看动力需要电流大小,18650虽然单节放电能力有限,但是可以通过并联提高整块电池放电能力,如果通过并联可以满足动力需要,并留有一定余量,那可以选择18650来组。最好有点焊机,不然容易出现虚焊等情况,长时间高温焊接也容易损伤电池。电芯也难买到便宜又好的,最好有一定的专业设备到手检测容量和内阻。

网友:
18650更好一些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动力需要电流大小,18650虽然单节放电能力有限,但是可以通过并联提高整块电池放电能力,如果通过并 ...

多谢指点

网友:
8块钱一节的18650,还3毫欧内阻,你敢用?

建议新手老老实实用聚合物,不要玩自组,成品好牌子贵不了多少钱,用起来放心。等玩得多了,焊接什么的都练熟了再玩玩自组。

18650起码要用单节10A放电的,2-3节并联。8块钱一节的,3毫欧内阻?你敢相信?估计2A放电都会发热。动力18650,松下LG之类的,都要20以上一个。这种8块钱一节的,用在手电筒里面还凑合。

网友:
18650好像不大合适
不要加保护板    没电会断电的

网友:
想自己组一个电包,不知道用什么

网友:
18650电池组目前适合小电流放电,放电C数小,不能驱动功率几百瓦的无刷电机,油门高了,18650电池就会发烫,很伤电池,放电C数高的18650价格太贵,而且在某宝卖家虚标严重的情况下很难买到质量好的18650动力电池。有人说,可以通过并联来提高放电C数,这是错误的,并联只能增加容量,并不能提高放电电流。所以,综上所述,18650锂电池可以用来做控电,动力电池最好用电芯

楼主:
感谢模友们的建议 250政策出来了只能放弃了

网友:
18650持续,稳定放电比较适宜,如遥控器,地面跟踪,地面站(不要把手机安装一个地图就叫地面站),显示器点包等等。只要不用暴力放电,均可使用。
    电芯属于动力电池,暴力放电比较适宜。机上电源,一定要用电芯组的,因为大油门时,瞬间的放电电流需要大于正常放电的3--5倍,一般电池是难以承受的。若使用18650,可能会因为供电电流的不足而失控,甚至电池发热而着火。

网友:
应该给一个最佳答案吧?申请一下。。。。。。

网友:
我想改成遥控内置供电

网友:
保护板不需要 18650我用过 还不错 不过我还是觉得聚合物锂电池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