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发热

楼主(2017-05-15):
上电后一分钟就飞控发热厉害,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是不是哪里坏了。
气压计那里特别发热严重    能烫手。

网友:
关注问题中!静候佳音!

网友A:
仔细摸摸 是不是气压计旁边那个五脚的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摸摸 是不是气压计旁边那个五脚的烫手

好像是,你的也这样吗?是不是正常的?我感觉好烫,可能快一百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帮顶

网友:
估计是挂了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你自己焊接的部分  有可能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你自己焊接的部分  有可能有短路

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你自己焊接的部分  有可能有短路

没有短路,

网友C:
应该是虚焊导致的!不是你的问题就是板子自己炸出问题了!坚持不了多久就会bo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虚焊导致的!不是你的问题就是板子自己炸出问题了!坚持不了多久就会b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