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够知道左旋圆极化与右旋圆

楼主(2017-05-15):
求助!   谁能够知道左旋圆极化与右旋圆极化的区别    例如肥鲨平板天线        求大神告知一二求助!   谁能够知道左旋圆极化与右旋圆 天线 作者:838063238 1907 求助!   谁能够知道左旋圆极化与右旋圆 天线 作者:838063238 4146 求助!   谁能够知道左旋圆极化与右旋圆 天线 作者:838063238 6396 求助!   谁能够知道左旋圆极化与右旋圆 天线 作者:838063238 859 求助!   谁能够知道左旋圆极化与右旋圆 天线 作者:838063238 5229 求助!   谁能够知道左旋圆极化与右旋圆 天线 作者:838063238 1588 求助!   谁能够知道左旋圆极化与右旋圆 天线 作者:838063238 3237 求助!   谁能够知道左旋圆极化与右旋圆 天线 作者:838063238 4861 求助!   谁能够知道左旋圆极化与右旋圆 天线 作者:838063238 3680 求助!   谁能够知道左旋圆极化与右旋圆 天线 作者:838063238 6580 求助!   谁能够知道左旋圆极化与右旋圆 天线 作者:838063238 8097 求助!   谁能够知道左旋圆极化与右旋圆 天线 作者:838063238 4650 求助!   谁能够知道左旋圆极化与右旋圆 天线 作者:838063238 5961 求助!   谁能够知道左旋圆极化与右旋圆 天线 作者:838063238 2525 求助!   谁能够知道左旋圆极化与右旋圆 天线 作者:838063238 7587 求助!   谁能够知道左旋圆极化与右旋圆 天线 作者:838063238 4171

网友:
没什么区别,只要发射接受极化方向一致就行

网友:
不懂帮顶,没用过

网友:
不太专业的答复:左右极化是天线结构所形成的。最佳的极化天线,就是三叶草,四叶草天线了。三叶草,四叶草天线的方向,决定了左极化或右极化。不过,无论是左极化还是右极化,对信号的传输没有什么影响。不必纠结。
左右极化天线的效果好,是螺旋式递进的,传输过程中稍有屏蔽,干扰对信号影响不大;而水平极化,垂直极化方式则相反,也就是说效果要差一些。
     平板天线属于带有反射器的垂直极化天线。这种天线指向性比较好,波瓣较窄,一旦对不准目标,就会完全失去通信。因此,一般都是加跟踪系统的。如果想继续增加通信距离,可以使用四个平板天线,形成平板天线阵列,效果更好,只是对跟踪系统的要求更高了一些。平板天线与左右极化无关,不要想多了。

网友A:
有加精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加精华吗?

哈哈 没有

网友:
平板没有左右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