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推油超过50飞机就自己加速上升的问题…

楼主(2017-05-15):
本人头一次组装6轴 f550的那款 遥控器用的是乐迪t9s的 调试过了之后 第一次起飞 飞机电池满电 油门推到50 飞机就往上升 只好收油门 桨给炸断了… 第二次 在没安装桨叶的情况下 推油到60 电机没有加速声 于是安装上了桨叶 再次试飞 结果…推到50以上 飞机还是往上升 飞机电池是40%左右 (在室内试飞的差点撞到灯泡)可能电力不足 我收油门后飞机落地 无损
本人之前为了进入这个行业 为了拿AOPA证而考试 现在碰见太多没见过的实践问题 女飞手一枚 求大神带带~希望有碰见过这种状况的老司机给点意见啊~感谢

网友A:
AOPO感觉是坑人的

网友:
什么模式起飞的?

网友B:
没看明白你什么问题?推油门飞机上升很对啊,还有,飞机什么配置?什么飞控?既然拿到了aopa肯定有理论和实际操作。

网友C:
连飞控是什么都不说叫别人如何帮你?如果是大疆,油门过中线当然上升,在中间就悬停,pix也一样,但pix的定高模式不一样,油门高低直接控制高度,成下心来多学习,什么都不了解就飞,小心免费5日游

网友:
没调飞控吗

网友D:
调测一下飞控的油门线程,cc3d的我以前也遇到过此类起飞后猛串的问题。还要各位回帖大侠请控制住情绪,诲人不倦吗?懂谁问呢?楼主请大胆说明一下配置吧?好让我们帮你分析一下!不耻下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飞控是什么都不说叫别人如何帮你?如果是大疆,油门过中线当然上升,在中间就悬停,pix也一样,但pix的定 ...

用的是naza v2的飞控 是油门推到60不动了 飞机还有加速上升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你什么问题?推油门飞机上升很对啊,还有,飞机什么配置?什么飞控?既然拿到了aopa肯定有理论和实 ...

不好意思…我没说明白 是油门推到60不动了之后 飞机还有往上的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测一下飞控的油门线程,cc3d的我以前也遇到过此类起飞后猛串的问题。还要各位回帖大侠请控制住情绪,诲人 ...

嗯嗯 谢谢啦 用的是naza v2的飞控 乐迪t9s的遥控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啦 用的是naza v2的飞控 乐迪t9s的遥控器

哪吒的我没用过,应该也可以调油门控制曲线,你可以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吒的我没用过,应该也可以调油门控制曲线,你可以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试试!

好的 谢谢啦 我明天看了试试 感谢 您早点休息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AOPO感觉是坑人的

自行车考证,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说明白 是油门推到60不动了之后 飞机还有往上的趋势

这个现象是正常的,油门过中线后飞机就是上升的,油门越大上升的越快,油门在50%的时候才是悬停

网友E:
看你什么飞控,动力充足的情况下 不到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上身,你切换定高模式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是正常的,油门过中线后飞机就是上升的,油门越大上升的越快,油门在50%的时候才是悬停

停在60不动遥控器 飞机就不停自己往上升    越来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什么飞控,动力充足的情况下 不到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上身,你切换定高模式试一下

我可能没说清楚 我碰到的问题是是:飞机推油门到50左右不动油门了 飞机还有自己上升的趋势 如果不收油门 飞机就会一直往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什么飞控,动力充足的情况下 不到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上身,你切换定高模式试一下

用的naza v2的飞控

网友F:
naza v2有没有气压定高不记得了,我原来用过naza lite 没有gps的时候是不能定高的,只有姿态模式。

也就是说你升力大于机身重力就会一直上升越来越快。小于重力就会下降,同样越来越快。悬停需要不停的手动调节油门的。

这种模式下悬停只能靠手法控制。

建议你仔细阅读naza V2的手册,连接地面站检查当前模式,阅读乐迪遥控说明书来设置模式通道。确保切换到gps模式后,到室外空旷无人信号好的地方试飞。

网友:
V2飞控在定高和定点模式下有一个默认的死区    油门中位百分之五十的时候是不存在上升的     除非飞控有问题或者你自己设了什么东西。   另外那玩意气压温度对它的影响比较大   不要往空调或者风扇边上去        如果你想加大死区的话就自己去调曲线          从你的描述来看   百分之六十上升是正常的   推完油门之后记得把油门回中位才会悬停(在死区内都会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F:
naza v2有没有气压定高不记得了,我原来用过naza lite 没有gps的时候是不能定高的,只有姿态模式。

也就是 ...

DJI的ATT  姿态=定高模式   姿态模式下气压计参与工作的   高度能在一定范围定住   lite没太关注  不过DJI的飞控不能定高的貌似只有在手动模式下才不会定高  其余模式飞控正常都能定高   后半段大赞  详细阅读说明书  到空旷的地方注意安全

网友G:
看来aopa的证果然是没用的,这个都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aopa的证果然是没用的,这个都不会

希望不要因为我您打翻一船人,我那个时候听课不太认真,现在也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了,自己每天都在摸索进步着,谢谢您的批评,我会更加努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不要因为我您打翻一船人,我那个时候听课不太认真,现在也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了,自己每天都在摸索进步 ...

额,也不是因为你这几句话。我周边有好些人考aopa,utc这些,考了确实没什么用很多东西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