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个H机架的 电机顺序图 彻底蒙逼了

楼主(2017-05-15):
首先我知道X模式也能用 但本屌就想用H
如图所示
顺序为
1    3
4    2
四个浆全向外侧旋转
通电后发现 前进后退正确 左右却是反向的 无语了
最好有官方图
跪谢!

网友A:
什么叫全往外旋转?是前进的方向看全往內旋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全往外旋转?是前进的方向看全往內旋才对吧?

找到答案了
3   1
2   4

ccw   cw
cw    ccw

网友:
不清楚帮顶了 apm飞控很久没玩了

网友:
这种机架都是刷x的固件

网友B:
只要自稳模式起飞能水平状态大致稳定飞行不自旋,不乱跑,就说明接线没错,操作反馈不对就是遥控的设置问题了。

如果你说的左右反指的是副翼通道的话,你可以试试,自稳模式抓住飞行器左倾和右倾,看看是不是低的一侧两个电机加速。是就说明对了。剩下调遥控通道反相就可以了

试的时候别装桨!!!
试的时候别装桨!!!
试的时候别装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自稳模式起飞能水平状态大致稳定飞行不自旋,不乱跑,就说明接线没错,操作反馈不对就是遥控的设置问题 ...

谢谢

网友(2018-04-05):
这个问题得问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