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标号代表什么?比如2212 2814

楼主(2017-05-16):
无刷电机标号代表什么?比如2212  2814

网友:
潜水 小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吧

百度等各种文库都没有,其他众说纷纭。求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度等各种文库都没有,其他众说纷纭。求大神

还有一个,为何不去淘宝店问?卖家能给你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为何不去淘宝店问?卖家能给你详细的介绍

网友B:
标准是前两位为定子直径,后两位是转子上的磁钢长度。也有厂家“虚标”,型号标上的是外径尺寸。话说百度真的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是前两位为定子直径,后两位是转子上的磁钢长度。也有厂家“虚标”,型号标上的是外径尺寸。话说百度真 ...

无刷电机标号代表什么?比如2212  2814 电机,2212无刷电机 作者:可kk961 9387 多谢

网友:
2212 表示定子硅钢片(线圈)直径22mm 定子硅钢片的厚度12mm
以此类推
2216则定子硅钢片直径22mm
硅钢片厚度为16mm

网友C:
同理2814就是定子直径28mm,定子硅钢片厚度为14mm,而且相对来说,相同KV值下,2216比2212功率更大,耗电量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指的是定子那一叠钢片的直径和高度,多谢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理2814就是定子直径28mm,定子硅钢片厚度为14mm,而且相对来说,相同KV值下,2216比2212功率更大,耗电量 ...

解释的很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准是前两位为定子直径,后两位是转子上的磁钢长度。也有厂家“虚标”,型号标上的是外径尺寸。话说百度真 ...

百度找不到的原因就是后面那种虚标的厂家搅局,大家都用一个命名规范多好

网友:
就一般外转子无刷电机而言表示的是电机定子的尺寸,前面两位数字表示定子直径,以mm计,后两位数字表示的是定子高度。比如2205的电机,其定子直径便是22mm,定子高5m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解释的很正确

嗯!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像这种比较低级的问题,我都是以蹭牛币为目的。我看你也差不多,到哪都能看到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像这种比较低级的问题,我都是以蹭牛币为目的。我看你也差不多,到哪都能看到你

回个贴意思一下喽 我只是想着提高点等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个贴意思一下喽 我只是想着提高点等级

论坛就是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不然没人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就是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不然没人气。

好几天了 发现新帖真的好少。。。看来我得来一发新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