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X银燕Babyhawk常见问题Q&A汇总

楼主(2017-05-16):
EMAX银燕Babyhawk常见问题Q&A汇总

Babyhawk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回答:BabyhawkFemto F3飞控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是80A.

Babyhawk的图传VTX输出功率是否可调?
回答:Babyhawk的摄像头图传一体背后按键长按10s,可以切换图传输出功率,BabyhawkVTX输出功率可调为25mW200mW. 200mW在电子显示屏上的显示图像是一个点。

Babyhawk的图传VTX最大传输距离是多少
回答:Babyhawk的图传VTX)功率设置在200mW下,在无干扰情况下能达到400米。

Babyhawk的桨保护罩可以去掉吗?
回答:是的,桨保护罩是可以拆卸的,拆掉桨保护罩后的机身会变得轻一些,但是没法给提供外部保护了,拆掉桨保护罩后,螺丝需要换成短一点的M1.4螺丝(配件包里有配),以免使用过长螺丝顶到电机铜线。

Babyhawk电调的最大电流量是多少?
回答:Babyhawk电调的最大瞬间电流量可以达到10A

Babyhawk的摄像头可调角度吗?
回答:摄像头角度是不可调的。

Babyhawk可使用什么接收机?
回答:Frysky XM+. 除此还可以用Sbus,IBUS, PPM 等接收机。

如何将接收机与遥控器对码?
回答:长按FrySky XM+接收机上的对频按键,并给Babyhawk通电,同时操作遥控器上的对频键,完成对码。

油门后若Babyhawk 抖的比较厉害,该怎么解决呢?
回答:方法1Babyhawk内置的Femto F3飞控是用一个双面胶安装在上面的,若塑料机身碰到飞控板后可能会导致电机意外抖动。所以安装的时候尽量不要碰到飞控板。
    方法2:重新校准Babyhawk的电调

Babyhawk是否可以加装蜂鸣器?
回答:可以,需加装有源蜂鸣器

从哪里可以买到babyhawk的替换桨?
回答:你可以在银燕淘宝官网买到BabyhawkT2345桨。
https://shop130706982.taobao.com/?spm=a230r.7195193.1997079397.2.ayfbMI

网友:
保护圈有售吗?

网友:
细致   基本把大家关心的问题都提到了

网友(2019-10-21):
请问用ibus接收机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