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装550油门杆推到60不动之后 飞机自己加速上升的问题…

楼主(2017-05-16):
之前自己问题表达不够清楚,有些地方还是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一样大神能再看看,提点意见 :自己组装了550的六轴 飞控用的是naza v2 总之油门推到过五十不动了以后 飞机还是自己往上加速

网友:
说明书,说明书,说明书,重要事情说三遍

首先根据飞控说明书,连接地面站,也就是电脑(打开地面站软件),看看当前飞控的飞行模式到底是什么。

然后根据遥控器的说明书把模式通道,(一般是第五通道,具体取决于你的接线方式,)给设置到合适的输出,如果你不需要切换,直接让输出值锁定在gps模式就好了。

最后看看油门行程在地面站的显示,50%的时候是不是中间位置,不是的话,设置遥控。

网友:
商品控 问客服啊
你花的钱里面包括客服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