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遥控器改线后加多协议玩具高频头玩H36小四轴

楼主(2017-05-16):
  最近玩H36改装室内穿越机,送的遥控器手感极差,于是乎上某宝找找找,看到一个 多协议玩具高频头,但是问题来了,这个高频头只支持AT9 和 睿思凯X9D的控。了解原理后想了下,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连接三根线嘛!(1.PPM输入  2.VCC 4V到15V     3.GND ) 果断入手一个AT9用的,他们通道顺序一样,都是AETR

多协议玩具高频头到后改了遥控器一根线,直接插上模拟口就可以使用,爽歪歪。
改线后也不影响电脑玩模拟器。
这里贴出老板发的教程,希望帮助到需要的模友。

教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装富斯I6 模拟器口没有电源输出,无法给多协议玩具高频头供电,外挂电源给高频头供电的话,太丑。我有 ...

接其他的地方也可以吗?有哪些要求,电压?  这个只是取电吗?  富斯i6s 怎么接?

网友(点评):
真接从电池上取电也可以,电池线正级中间去皮,接上一根本就ok了,如果不想拆,直接插在正级铁皮上也可以

网友B:
我刚好也有h36 也有富斯i6      请问是不是把从左往右数的第5根线剪掉然后焊到你图中的那个小红圈上就完事啦?还有你图中的那个小红点能不能再圈仔细一些 这样好像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拿分走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威武,强烈支持……

头像好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淘宝地址,H36好稳的

X宝 自己搜    多协议玩具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昂,,,原来如此,之前那个没有vcc输出,只有gnd和PPM信号输出,懂了,同是强迫症。

对,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666,不错,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那根线拆下来焊到那个位置?

原装富斯I6 模拟器口没有电源输出,无法给多协议玩具高频头供电,外挂电源给高频头供电的话,太丑。我有强迫症。所以 就改线了!!!直接插上去就可以用。不想用了 直接拔下来。

网友(点评):
可以从电池上直接取电,这样就完美了

楼主:
用I6飞H36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货啊,求高频头关键词

多协议玩具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好也有h36 也有富斯i6请问是不是把从左往右数的第5根线剪掉然后焊到你图中的那个小红圈上就完事啦?还 ...

这个清楚了把!!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G:
好货啊,求高频头关键词

网友F:
666,不错,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那根线拆下来焊到那个位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装富斯I6 模拟器口没有电源输出,无法给多协议玩具高频头供电,外挂电源给高频头供电的话,太丑。我有 ...

昂,,,原来如此,之前那个没有vcc输出,只有gnd和PPM信号输出,懂了,同是强迫症。

网友E:
求淘宝地址,H36好稳的

网友:
厉害 这都可以

楼主:
比玩具遥控器手感爽很多

楼主:
用I6飞 玩具四轴确实不错

楼主:
一起交流一起学习!!!

网友H:
这个太好了 正好有个 i6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收藏了,将来一定能用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太好了 正好有个 i6

对,买个 多协议玩具高频头就可以玩很多玩具四轴了

楼主:
3Q   喂瑞妈吃!哈哈

网友:
这个可以哈哈

楼主(2017-06-21):
引用 网友A:
接其他的地方也可以吗?有哪些要求,电压?  这个只是取电吗?  富斯i6s 怎么接? ...

富斯I6S 没测试过,  高频头 只要三个线,   PPM  VCC  GND     VCC电压 5-15V

网友I:
这个可以有,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可以有,谢谢楼主

好的!!!

网友J:
我也改了,就是发现一个问题不知楼主有没有发现,就是i6因为用电池供电所以他的最大电压也就6伏多点,然后高频头插上去之后会出现发射功率很低的情况,很短的距离就会失控,我的控电池电压只有5伏多然后我换上新的电池以后遥控距离就会变长点,这个是i6的短板就是改了控电电压最大也只能7.4伏,高频头的发射功率还是有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也改了,就是发现一个问题不知楼主有没有发现,就是i6因为用电池供电所以他的最大电压也就6伏多点,然后 ...

你有没有发现高频头会延迟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发现高频头会延迟

有一点,不太明显

网友:
大其  楼主的帖子令到我
家实  非常
请我  感动
不是  为什么我非要这样
要骗        回复
羡经        楼主
慕验        因为
我的  这是真正的十五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有一点,不太明显

我觉得超级明显 然后退货了 根本飞不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超级明显 然后退货了 根本飞不了

其实我感觉应该是电压的问题,i6的电压太低了,导致发射功率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我感觉应该是电压的问题,i6的电压太低了,导致发射功率很低

不是电压 我朋友的at9也会 这个高频头就是垃圾

网友:
楼主,如果不拆富斯遥控器是不是只需要外面并着插口连接一个电源接vcc和gnd就行了?我看上面说发射功率低啥的

网友(2017-10-11):
版主 請問這樣改後影響刷10動嗎

网友(2017-12-10):
引用 楼主:
对,买个 多协议玩具高频头就可以玩很多玩具四轴了

怎么知道这个多协议玩具高频头可以玩哪些四轴呢?如何确定某一个玩具四轴可以不可玩?

网友(2018-04-24):
好简单啊 学习学习了

网友:
支持at9的高频头链接能发一下吗?淘宝上没找到

网友:
哪天搞一个试试水。

网友(2018-12-21):
你好,请教下这个是怎么对频的呀,我有说明书但是没搞懂让我恩哪几个开关…谢谢

网友(2019-02-26):
没在X宝找到

网友:
支持那些玩具,那种百十块钱的空心杯支持么

网友:
楼主兄弟,能不能给我个某宝的链接啊?已经找了10多个页面没有找到!!!!非常感谢

网友(2020-02-03):
小白来前来报道学习        入坑的控就是i6

网友:
I6改装其乐无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