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6):
电池4200 整机重量1400克 2212 kv980 9045桨,续航时间7分钟,怎么能增加续航时间,求教

网友:
7分钟已经可以了

网友:
2212+9045,3S的话每轴300克效率比较高,你这个超重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减重。

但看你的架子都没办法减重,把那个桨保护器拆掉再试试看。

网友:
不要的都扔掉就行了

网友:
护圈去掉

网友:
22xx'的电机重量最好控制在1200-1300之间,减肥吧~~

网友A:
上2312 kv800可能会好点

网友:
机架太重,我一个36o四轴电机也是2212,带图传数传52o0毫安3s共13oo克,飞行时间17分钟,

网友B:
3508电机 机架2800克 6s5200 飞行11分钟

网友:
去登记报到

网友:
电机太重,用精灵的加自紧桨

网友:
续航能力,与诸多问题相关。飞行器重量,电池,电机与螺旋桨合理配置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08电机 机架2800克 6s5200 飞行11分钟

我的悬停40分钟,

网友(2017-06-22):
引用 网友A:
上2312 kv800可能会好点

你说的跟从装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