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walker 1680中文说明书

楼主(2017-05-16):
      Skywalker 1680是天行者最经典的一款飞机,因此,大家也可以看到天行者LOGO上面就是这款飞机。      大家可以看看这款Skywalker 1680的产品说明书,如下图。
      PS:可以点击图片即可放大,根据自己需要进行下载~~

网友:
高配能飞多久

网友A:
如果有pdf文件可以传上来,这个图压缩后,有点不清晰

网友B:
翼展是1720怎么型号叫1680?
天行者几个型号搞得有点混……

网友:
还不错,希望有pdf格式

楼主:

之前我是打算给大家上传PDF源文件的,可惜系统上传不了,文本太大了。附件有分开的压缩包,大家可以下载下来之后看看
PS:其实图片足够清晰,点击图片进行查看下载即可。

1680说明书 中文版_1.pdf

1680说明书 中文版_2.pdf

1680说明书 中文版_3.pdf

1680说明书 中文版_4.pdf

1680说明书 中文版_5.pdf

楼主:
这个要看你的配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pdf文件可以传上来,这个图压缩后,有点不清晰

点击图片之后应该还可以,不会很不清晰吧~~后面我有上传PDF,但是论坛里面有要求,所以文件都是单独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展是1720怎么型号叫1680?
天行者几个型号搞得有点混……

New Skywalker 1720跟Skywalker 1680是两款不同的固定翼,虽然两款翼展一样,但是外部结构,机身内部空间都是不一样的。附件为两款图片,详细参数见官网,链接如下。

   品名                          内部空间              尾翼        尾翼与机身连接部位
Skywalker 1680                一般               斜撑结构                   泡沫
New skywalker 1720         更大                  无斜撑                   碳管

Skywalker 1680:http://skywalkermodel.com/1.html
New skywalker 1720:http://skywalkermodel.com/13.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New Skywalker 1720跟Skywalker 1680是两款不同的固定翼,虽然两款翼展一样,但是外部结构,机身内部空间 ...

我看到TB有很多个型号,1720、1800、1880、1900……
而且价格比1680翻了一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TB有很多个型号,1720、1800、1880、1900……
而且价格比1680翻了一番啊…… ...

最早一款是Skywalker 1680的,比较经典的一款飞机,后来陆续推出Skywalker 1720,1800,1880,1900等款飞机。价格不一样肯定有其中的原因的,你可以到官网对比相关参数了解下,说不定您那边把这几款飞一遍都明白了~~
天行者官网

楼主:
只要点击图片,内容足够清晰了,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
和冲浪者比,哪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