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种类区别

楼主(2017-05-16):
请问电调里面的bec是什么来的啊,有什么用呢,菜鸟的话,选择的时候要考虑它吗?

网友A:
BEC是电调的5v稳压输出,用来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一般多轴是用不到的,飞控有单独的电源模块,所以多轴用的电调都不带bec,固定翼电调是必须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C是电调的5v稳压输出,用来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一般多轴是用不到的,飞控有单独的电源模块,所以多轴用 ...

原来是这样用的,谢谢

网友:
不懂 反正买的都带

网友:
穿越机的电调已经淘汰BEC了

网友:
bec就是5v供电输出

网友:
给接收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