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 F4可以接12v电吗

楼主(2017-05-16):
我的天地飞sbus接收机装在OMNIBUS F4飞控上面,上电一直红灯闪烁但是装在f3上面就可以正常使用,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指点一下兄弟      而天地飞sbus接收机说明书显示,红灯闪烁是电量不足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A:
好像不行 你得用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 你得用5v

那为什么接收机显示的电量不足呢

网友:
你是怎么接的线?

网友:
分电板取电好点吧

网友:
omnibus F4是一个方案,飞控有很多种。。。。现在大部分都带了LDO(线性稳压模块),所以直接给飞控电池电压,飞控自己输出5V BEC。
另外不要在飞控上接太多取电外挂设备。
建议用万用表量一下飞控电压,是不是5V,好确认故障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接收机显示的电量不足呢

试一下单独拿一个5v稳压模块供电

网友:
板子上有个二极管,是它把电压 钳制了。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请问最后解决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请问最后解决没

应该说连接usb调试的时候,接收机会闪红灯提示电压不足,因为usb本来就是5v的,经过飞控供电应该是比5v要低。
装好后直接通过分电板用电池供电就没有红灯闪烁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请问最后解决没

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请问最后解决没

现在搞好了,好激动,就是f4那个接sbus接收机正负极的地方供电不是5v,重另外的地方引出来一个5v接在接收机什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