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处理怀孕电池

楼主(2017-05-16):
这个是原来遥控车上的电池,是3S有一块坏了,于是我就拿钳子把线剪完了,现在又有一块坏了,剩下的另一个电芯还正常,现在怎么处理才既安全,又能降低损失呢

网友A:
拿去空扩地方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去空扩地方毁了

我还打算把剩下那个电芯,做到滑翔机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打算把剩下那个电芯,做到滑翔机上

大肚了,危险性极大,换电池吧

网友B:
电池凡鼓了,都应该销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凡鼓了,都应该销毁了

好吧,有一块没坏,很正常,我打算把正常那个电芯用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肚了,危险性极大,换电池吧

网友:
鼓得不厉害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C:
还是建议把股的电池换掉因为不安全随时都有爆的可能,如果想要处理掉股的电池可以,先把电放完,然后用针扎破铝箔就行了

网友:
不懂帮顶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建议把股的电池换掉因为不安全随时都有爆的可能,如果想要处理掉股的电池可以,先把电放完,然后用针扎 ...

好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建议把股的电池换掉因为不安全随时都有爆的可能,如果想要处理掉股的电池可以,先把电放完,然后用针扎 ...

不能用针吧!电芯短路直接就着了!

网友E:
我的鼓了还在用,并没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的鼓了还在用,并没啥问题

那你当心了,以后随时都可能冒火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当心了,以后随时都可能冒火花

不会啊,我的几块金色花牌,买回来用了几次就鼓了,结果用了1年多也没啥问题,现在还用着,没啥问题

网友:
做好绝缘处理后扔冰箱冷冻,有空了销毁处理

网友:
我只是弱弱的问句:怎样销毁废弃的锂电池?

网友:
用个100欧的电阻夹电极片两端、放完电就行了!不用扎孔的,扎孔会导致电池内的物质泄漏的。

网友:
放完电放在盐水里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针吧!电芯短路直接就着了!

鼓起来,不要用力捅,把外面的捅破就行了

网友F:
把电放到低电压状态,然后用针刺开一个小洞,放气,最后用绝缘胶重新封洞继续充电正常使用

网友G:
直接用针戳,不要怂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用针戳,不要怂

当年我一块手机电池鼓了,我就用针就一下!我怂了!还鼓的很大,轻轻的就一下!冒白烟,然后开始燃烧!气味十分刺鼻!就一会什么都没有了!要不是手快都毁容了!

网友:
不懂怎么环保的销毁电池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把电放到低电压状态,然后用针刺开一个小洞,放气,最后用绝缘胶重新封洞继续充电正常使用

这样真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真的可以吗?

可以用,但是总起来心机总是忐忑不安的

网友:
我也有个3S鼓起来的电池,放弃后,如果长时间没用的话,电池很容易就报废了,鼓起来了以后把那报警电压调高一点,不要再过放就没事了,

网友(2021-11-03):
引用 网友C:
鼓起来,不要用力捅,把外面的捅破就行了

要非常小心。并且还要再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