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 400毫安,30c放电。能用做接收的独立供电吗?

楼主(2017-05-17):
2s 400毫安,30c放电。能用做接收的独立供电吗?会不会烧掉。接收机是5-9v的电压

网友:
满电8.4应该不会烧

网友:
不对啊,你是什么接收啊,5到9伏的电压,放心吧是不会烧的2s满电才8.4

网友:
不会烧的

网友:
电压应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接吧!

网友:
可以用 电池参数表示最大放电 你的接收机只不过就是取合适的电压电流,就比如一个货车,可以拉很重的货物 ,也可以拉很轻的货,电池比做货车 你的接收机就是很轻飞货物

网友:
有的支持宽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