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上单翼和下单翼什么区别??

楼主(2017-05-17):
入魔一段时间了,一直在飞上单翼,请大神指教上单翼和下单翼的区别

网友A:
上单翼反应缓慢 操作对技术熟练度要求低一点,下单翼反应快,一般特技机用下单翼,练习机用上单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单翼反应缓慢 操作对技术熟练度要求低一点,下单翼反应快,一般特技机用下单翼,练习机用上单翼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

网友:
下单翼灵活

网友:
上单翼稳定好飞,下单翼相对不稳定,技术好的话飞

网友:
楼上有正解。

网友B:
下单翼不好飞吧,我的喷火太灵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单翼不好飞吧,我的喷火太灵活了

下单翼我还没飞过,飞完小赛练得微风2005,设了一个大小舵量,一般都用大舵量飞,感觉凑活 ,风大了能修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