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软件点了连接以后一直是waiting for data的状态

楼主(2017-05-17):
F3飞控,第一次使用,然后串口驱动什么的都装好了,点连接就一直在加载了。
然后我把界面调到固件烧写那边,发现固件列表里全是空的,这是为什么啊,急死我类。
win10系统

网友A:
是不是USB接口没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USB接口没插好!

应该插好了吧,有com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插好了吧,有com口了

这都不知道了!我有次也是死活连不上!最后发现线没插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不知道了!我有次也是死活连不上!最后发现线没插到底!

这个和系统应该没关系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和系统应该没关系的吧

我也是新手!才入的穿越!跟着教程一步一步的!就设置好了!要不就是驱动的问题!我用的是BF!别的就帮不到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才入的穿越!跟着教程一步一步的!就设置好了!要不就是驱动的问题!我用的是BF!别的就帮不 ...

嗯嗯谢谢

网友:
换最新CF地面站就可以。

网友:
我碰到的情况供楼主参考:USB线有的有问题,我就碰到过,换小米手机的线就好了。

网友:
问问题注意说清要点,这样能让人一看就懂。多看教程多学习再搞

网友:
就是cf软件版本太低,搞个高版本的试试

网友:
这个有点复杂,你看看我的帖子里面有个 关于win10刷固件的。我写的是BF的,CF道理一样。但是注意boot键。
就是boot那里有两个脚,想办法让这两个脚联通,拿根铁丝两只脚碰通也行,然后插电脑,然后放掉(就是插上电脑通电后停止两只BOOT脚的连通)。具体看看我那张帖子,实在不行就找台win7吧。

网友:
没win7去网吧里弄一下也可以

网友:
重新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