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的wbus接收机

楼主(2017-05-17):
限飞太厉害了,打算买有刷穿越,wbus跟sbus有什么区别,可以直接用在接sbus信号的飞控上吗?

网友:
可以直接用

网友A:
可以作为wbus用,不放心就用PPM也可以

网友:
sbus wbus本质还是串口通信,一样的

网友:
叫法不同吧。其实没什么区别

网友:
建议poke fpv 买个高坪头直接控

网友:
F3飞控有BUS接口,我就是特地为F3换了这个SB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作为wbus用,不放心就用PPM也可以

多谢了

网友:
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接收机还有ppm 功能的

网友:
当然可以,wbus同样属于串口形式,只是天地飞厂家用来区别于别的串口而已

网友B:
功能一样,只是叫法不一样,futaba叫sbus,DJI叫Dbus,天地飞可以叫Wbus,本质上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一样,只是叫法不一样,futaba叫sbus,DJI叫Dbus,天地飞可以叫Wbus,本质上是一样的 ...

多谢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