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5300mAh锂电池过放

楼主(2017-05-17):
格式4S,5300mAh,锂电池。用BB响检测4块单片电池1#检测不到,BB响直接插到2#平衡充检测1.65V。3#3.63V。4#3.63V。。。。。。。B6充电器插上已经检测不到了,请教各位大神如何救回这块电池????

网友:
如果不行,可以试试手机万能充,对无电压的电芯单独充电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把充电器调整到镍氢电池模式  插上电池  充电!预计充10分钟 拔下来测一次电压  直到没片都3.5以上或者充电器能检测到4s为止,然后切换回锂电模式插上电池和平衡头  正常充!!!
我的方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把线调出来 单独用手机充电器充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