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同时连接OSD,数传和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7-05-17):
各位大神,最近给我自己组的s500加上了OSD和图传模块后发现图传osd开机信息数据不更新的问题,但在查阅好多帖子后,去掉了pix和osd之间tx-rx的连线数据正常更新。但是这样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手机地面站数传连不上了,但是用电脑端地面站可以无线连接到飞行器,电脑连接后飞机不断电把数传接手机能成功连接飞行器,如果不经过这一步用手机直接连接飞行器就会提示No devices found!有没有大神能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自组s500四轴OSD,数传和图传连接问题

在地面站里点击过启用遥测,还是不行...

网友A:
地面站osd 选项启用遥测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osd 选项启用遥测点一下

已经点了好几次了.一直都没用,还是谢谢你

网友B:
好像是osd接telem1,不能接telem2,数传要接telem2,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点了好几次了.一直都没用,还是谢谢你

是一直都不更新还是先可以更新然后就不能更新了

网友:
te1和te2不一样吗?明天去试一下!不过我很奇怪你说的拔掉和osd之间的t-r,怎么还能正常更新!拔掉就不可能再有osd信息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osd接telem1,不能接telem2,数传要接telem2,楼主可以试试

接口全都试过了,现在是电脑用数传可以连上飞机,但手机不行,插上手机数传亮灯但是地面站现实No device f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直都不更新还是先可以更新然后就不能更新了

数据不更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数传用手机连不上,但是用电脑用数传可以连上,插上手机数传亮灯但是地面站现实No device fou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不更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数传用手机连不上,但是用电脑用数传可以连上,插上手机数传亮 ...

手机上用的什么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用的什么地面站

飞鱼和MyTower之前都用的好好的。。。